GA双BIOS问题

楼主(2008-08-16):
型号:GA-8PE800 Ultra   REV:1.1
故障:内存过不了
处理:查各供电点正常,刷BIOS
此板是双BIOS,我刷了其中一个后故障一样!!!
问题:此板该怎么处理?  双BIOS刷BIOS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
此板我认为你应量测内存到北桥的AD线的阻值,以及内存的VTT电压,VREF电压。还有就是91,92脚的SMB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对地阻正常,时钟和系统总线电压正常!!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双BIOS的板了。是不是一个BIOS坏了。会不会对另一个也影响???

网友:
双BIOS的应该怎么刷BIOS哦,大家帮忙~!!!

网友:
双BIOS一般不用考虑刷BIOS,一个坏了,另一个自动代替.不然双BIOS有何意义.

网友:
昨天看了资料了。双BIOS的好像是一般不会坏BIOS因为是互补的。一个坏了可以从另一个BIOS启动的。坏得哪个好像也可以得到刷新。要是真想刷的话就把两个都刷了!!

网友:
赞同
都刷了看看吧

网友:
只是将主bios芯片刷了就可以了。也就是bios芯片旁边印着MAIN的那个,芯片旁边印着B开头的那个不是主bios芯片!双BIOS的主板,去掉备份BIOS芯片,照样可以亮机!你的主板好像是内存供电或者是北桥不良。或者是数据线什莫的。

网友:
建议换个IO试试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2010-03-30):
同意楼上观点,双BIOS出问题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
不要单方面想办法  可能是IO 你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