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80GIDE笔记本硬盘用HX-IDE-K转台机 徒弟一不小心把电源线插反。。导致认不到盘

楼主(2008-08-16):
日立80GIDE笔记本硬盘用HX-IDE-K转台机  徒弟一不小心把电源线插反。。导致认不到盘  就是黄色12V和红色5V插错了。。。导致开机无转动  估计挂了。。。请问此盘还能修好吗   里面东西有点重要。
求助。。。

网友:
没事,有保险。连起来就好

网友:
保险  是指内部保险丝吗?

网友:
先检查一下卡,是不是转换卡供电烧坏了或者换一张转换卡试一试
确定不是卡问题才维修硬盘,硬盘板上供电部份的保险烧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修吗 。。是笔记本硬盘。。

网友:
这种烧,有三种可能
第一只是线路烧 或主芯片烧
2。ROM烧
3。磁头烧
会不会有这几种可能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查了下,在硬盘的主板上接口(IDE旁边有两根一般不用的空针后面)有个保险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保险换过  还是不行。。之后换板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