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两秒就关`????

楼主(2008-08-16):
一方正FH780-FB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两秒就关。这时显示图像正常`二秒后自动关了。显示器亮绿灯。按开关键把显示器关了。在打开,又能亮两秒。,,,经测试灯管都没有问题,本高压板上一25V220的电容微豉,换了还是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谁见过这种情况,说下经验`~

这有没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亮的哪两秒是显示器每次开机灯管都会亮两秒,而后自动关了,现在会不会是显示器VGA接收到的信号没有传到高压板上。控制灯管开关的电路没接收到这个信号呢?

8月21下午13点维修经过测试说明
400V100的电容换过
升压管和4个带散热片的管子共计6个。全部对比其他板子。个别用别板子上的管子互换确定均无问题
25V470的电容全换,及其旁过的电感也换了
本来有一25V220的电容微鼓,现在换成35V220的
用别的屏试过。也是亮两秒就关(没安视屏线,只安装了灯官供电线。他们接口不同,因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不插灯管线。灯管用个单灯高压板带动。显示一切正常
控制芯片TL494也换了。

种种迹象表明就是高压板问题,可以出现问题的我都换过试了,现在我在想是不是升压变压器出了问题。我现在没有这种的变压器,无法代换试试了
哪位有高见。小弟在这细听了

网友:
高压板的大电容全换

网友:
换电容是正确路线。供电出了问题,保护了。

网友:
是几灯管的,可能灯管坏了一个,电路保护造成的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高压板上的电容及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坏是不可能了。因为我都测试过了。。。
这种情况就是换全部电容????

网友:
灯管坏,怎么测试呢

网友:
换个高压条好了,一个高压条才20来元,修好了就收150以上

网友:
我昨天刚修好一个和楼主你一样情况的清华同方的17寸的,直接换高压板部位的供电IC!!!

我的那台供电IC是TL494C的!!更换后OK!!!!

网友:
我修过联想17宽屏和清华同方17宽屏的也是开机亮两秒就灭而且屏发红都是灯管老化      都是一年多的机器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高压条才20元吗。你是哪里的。可以加我QQ吗?
我QQ181773991

网友:
你查查后级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应该 是 短路保护你那个情况    不行就买通用高压板换了吧  论坛基地商城可以买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板上的是52AX8FM  TL494C
可否用6AFERK TL494C或77A0Y6M TL494i代换呢??

网友:
我这台显示器不亮的时候对着光可以看到图像。是不是只是因为灯管不亮了?

网友D:
TL494C也换了。还是不行。屏用的别的显示器上的屏就是没插视屏线。也是亮两秒就关。

谁可以告诉我不插视屏线开着显示器是灯管一直亮着还是亮一下就会灭呢?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视屏板或屏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今天修的清华同方17显示器,没有贴片的TL494C用PC电源中的直插式494能不能代,只是大一些。

网友:
楼主测过升压管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94C也换了。还是不行。屏用的别的显示器上的屏就是没插视屏线。也是亮两秒就关。

谁可以告诉我不插视屏线开着显示器是灯管一直亮着还是亮一下就会灭呢?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视屏板或屏线问题??

视频线是传输视频信号到液晶屏的,。和亮一下是没有关系的。

你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供电与信号的问题。

这样修显示器会非常辛苦的。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看看5706有没有坏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维修高压部分,19楼说的太对了,你是要用心弄明白高压与视频信号才行,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也是这个问题,换了个灯管,毛病依旧。

网友:
大家好 我是新手
  我看拉上面的帖子  我 想问下
  为什么要换板上的线圈呢  我认为要是短路保护 那就没有图象 而且那电源指示灯也会熄灭  要是开路  那也不会这样  难到是漏电吗?
还有就是假如有台同样的机子  故障一样 只是亮的时候有图象
     而且图象正常 那是不是重要的是换高压板上的电容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谢谢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长知识了

网友:
我的高压板上有三块集成块,各写着2904 ,2901  ,RDS070,不知哪块是你们说的供电IC

网友:
这个板上的升压管是D444两个我都拆下了测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先弄个高压板换下试试看,别乱估计故障

网友:
求助啊~~~真是没办法了。

网友:
1. 灯管的问题
2.高压板震荡IC有问题
3.高压板的线圈有问题
4.电感线圈
5、灯管接线处有毛刺打火

网友:
今天从陶宝网上买到高压板,换上,好了,一闪就灭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2008-10-12):
高压板的电路图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