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KC 775F图纸 现象是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16):
主电源IC 5S0765C 行场扫描IC TDA9116. 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过一小会自动关机。必须把电源等一会再插电源才开机。主电源IC 5S0765C 的第5脚开机时4.8V慢慢降到4.3左右关机。

网友:
更换3脚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更换0765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请帮我看一下你这个机子的高压包型号,谢谢

网友(2008-09-15):
对,就是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和启动电阻出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因为你拆出来测量时不一定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