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时钟电压是0.98V正常吗,时钟是哪里提供的啊!

楼主(2008-08-16):
内存的时钟电压是0.98V正常吗,时钟是哪里提供的啊!谢谢高手啦!

网友:
内存时钟

内存时钟是由北桥给出的!!去看看新手区!!

网友:
补充二楼

内存时钟除了由北桥发出之外,还有部分板在内存槽旁有个辅时钟IC。

内存的时钟电压0.98V还算基本正常,如果你有所怀疑的话就用示波器看看有无波形

网友:
再补充,VIA、SIS的板通常是用内存辅时钟IC为内存提供时钟信号,而其他芯片组通常都由北桥提供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