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板,放了2个月就坏了

楼主(2008-08-16):
精英的板  南桥是SIS965P  IO是ITE 8705F    CPU:2140  内存:512 DDR533  声显卡集成
现象: 通电自动开机,一亮就关机。之后按开机无反应。  用线短接ATX电源 绿黑 强行开机,可以开机进系统。
处理:换过电源,内存。主板南桥也用焊台吹过。故障依旧。

大侠们辛苦了 ! 帮我想想 这个是什么 问题啊?

网友:
IO是ITE 8705F

网友:
按你的描述可以看出

强行通电可以进系统,说明南桥并无损坏,只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解决方法:
1、看看板上有无断线,电池是否有2。5V以上电压,COMS跳线帽是否跳错
2、开机电路上的电阻有无损坏
3、更换32K晶振及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