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表笔合格把

楼主(2008-08-16):
这是我亲自做的表笔,感觉还不错!

网友:
小心插到大腿上面

网友:
头部太尖了吧 小心伤到人啊!那尖头部分应该做成可拆卸的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做成活动的还要天天拆来拆去的不方便.

网友:
很尖很强,必先利其器。。。。。。。。

网友:
看上去很强很实用,告诉大家怎么做的啊,我也想弄一把。

网友:
怎么做的啊偶想做 一个啊哈哈

网友:
我早用上了 但是没有这么长 太长

补充 剪断表笔头部 去掉哪节 找铜制圆珠笔头代用 清洗干净  稍微扩一下孔就合适了,不能用针容易生锈 用0.9的 注射器针头 , 长短根据自己的需求截取,压接好 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把制作的过程写出来啊!!!!

网友:
把缝衣服的针焊上行不行?

网友:
不错啊!!!很精致啊!!!以前论坛里就有人发制作方法了,用微型钻头钻表笔,然后用衣针截一段插入,焊好,OK!!!!

网友:
我早做了,前面的尖尖还要长,测大元件间小缝里的地方最方便了。0.6MM的钻头+缝衣服的针,不过我的钻偏了,没你的好看。要注意的是测的时候小心碰到散热片等接地的地方

网友:
这个的制作还是要细心,别把表笔钻坏了,还有注意把针头磨一下,别扎到人

网友:
花3元钱买一付表笔,把尖的一部分剪掉,锉平,用微型钻头我用的钻头是0.5的,钻表笔的中间,钻 大约0.5MM然后用衣针截一段插入,焊好,OK。就这么简单!一定要缝衣服针,不能用铜的针头,容易弯曲。这样做换针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