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英寸东芝硬盘怪状

楼主(2008-08-16):
有四个1.8 英寸东芝硬盘,有两个是20G的,另两个是40G的.

用IDE转换插座GHOST XP系统后装回东芝笔记本,一彻正常,

但其中两台笔记本在客户使用一个星期后就不能进系统了.

拆下这两个硬盘,刚好是一个是20G的,一个是40G的.

于是又用IDE转换插座接上台式机,用效率源测试,没有发现硬盘!

再用MHDD扫描,也没有发现硬盘!

用PM查看,却一彻正常!

进BIOS一看,发现这两个硬盘变成了从盘,

而系统正常的硬盘在同一个IDE转换插座,在BIOS里却是主盘!

而这1.8 英寸东芝硬盘却是没有主从盘跳线的!

为什么在正常使用下硬盘会从主盘变成从盘的呢?

真是一头雾水了,有什么办法可解救?

网友:
而这变成了从盘的硬盘在台式机装好系统后一彻都很正常

网友:
有什么方法把这硬盘会从副盘变成主盘的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的

怎样上传图片呀?

网友:
这里没人接触过1.8 英寸东芝硬盘吗?

我又有两块硬盘从主盘变成从盘了

网友:
硬盘线的中间的那个头接硬盘都会认成是从盘的

网友:
默认应该是CS
你接主就是主 接从就是从

于是又用IDE转换插座接上台式机,用效率源测试,没有发现硬盘!
用XLY修本盘会死得很惨!

再用MHDD扫描,也没有发现硬盘!
MHDD后期版本只是别主口设备!

用PM查看,却一彻正常!
PM不区分主从,只要CMOS里识别,它就能识别!

网友:
问题是:

那是东芝SS2010笔记本,接硬盘的数据线是固定的一个接头,默认是主盘接口,并无从盘接口.

那1.8 英寸东芝硬盘买回来时都是默认主盘的,也没地方跳线为从盘.

但装上去装好系统后很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一天又不能进系统了!

把那1.8 英寸东芝硬盘拆下来,用转接头接到台式机上在BIOS里查看,却变成从盘了.

我就不明白,本来好好的,那硬盘会从主盘变成从盘了.

已经换了三个硬盘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