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08-08-16):
ATI9200显卡中的一个元器件坏了,叫431L,电路板上写的是REG23。请问这是什么管来的啊?能用什么管来代换呀?在ATI9600在相同位置有一个叫432S的元器件,不知能代换无?我是菜鸟,刚来的。

网友:
直接用431代换就可以了,这个管子很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直插件431可代换贴片件431?直插件的脚和,贴片的不一样的呀.

网友:
主板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