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屡烧行管检修一例

楼主(2008-08-16):
接修一台KTC显示器,型号为7002FD,故障为开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继电器不断吸合,这种故障一般多为负载短路,拆开查各路整流管好的,二次电源管好,行管击穿.后有仔细检查其它电路完好,换行管试机,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电源指示灯又一闪一闪,摸行管特别烫手,随后换行管测二次电源电压,行电流都正常,用示波器查行管其推动变压器,发现初级有一25V47uf的滤波电容+级有一些杂波,正常应没有,换一50V47uf的电容后试机一天正常,在也没烧行管了...........! 这种型号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