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12V电压低

楼主(2008-08-17):
电源接光驱负载,测和路电压都正常,上板开不了机,CPU和显卡风扇都会转,诊断卡无显示,(主板没问题)测得黄线+12V变成了+11.12V,换16V1000UF电容不行,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请问要查哪里?

网友:
换电源换电源换电源换电源

网友:
12V输出的那个管子,有的是2个2极管连一起,开路一个电压就低

网友:
12V输出的那个管型号是1640CT,我都换了,换了也没用,变压器我都换了个,还是不行!

网友:
换光耦试试,有时会意想不到。

网友:
先测下变压器的次级电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