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NC4000开机有电,无萤幕,外接显示器也无画面

楼主(2008-08-17):
客户的一台HP-NC4000开机有电,无萤幕,外接显示器也无画面,头一次接触到HP的笔记本,没头绪思考..不之该怎么办

网友:
风扇转速正常吗?

网友:
我遇到过有时候不显 显示后进系统死机。是北桥脱焊。

网友:
1.要看你都量测到什么信号了,不是说上电就能会开机,就算开机也有不显示的现象。2
2.看看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看看电流的跳变,这款机器显卡易虚焊...

网友:
好,顶下子。。学习中

网友:
看看工作电流是多大,再跑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
检查3M和5M电压看看

网友:
3M和5M? 这我就不懂了..请明说
小弟愚昧

网友:
1. 按下键盘大小写看看灯会不会跳变。
会证明进入系统了。 问题就出在显卡这块了。 不会就证明主板还没全面工作。
上数码卡 看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