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一下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硬盘 怎么修!

楼主(2008-08-17):
现在的故障是在BIOS下检测是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kimi中文名字叫利金美是昆腾做OEM的.

网友:
ISA下可以进MT菜单读写固件的,我都有一个。

网友:
NIKIMI只是个牌子,记得不是厂商,只是买来硬盘贴牌。
好多年前用的是昆腾的盘
后来又用有迈拓的盘
好象也曾用过西数的盘
太久了,记不清楚了~~~~

网友:
用isa的3k可以。。。14.51版本的,,里面有他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