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开机烧二次电源

楼主(2008-08-17):
LG775FT显示器开机烧二次电源,RF630通电立马就烧了,查了周边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但是不接RF630可以开机有显示,不知道跟包有没有影响???

网友:
检查下 630下面有个2N3904  和那几个限流电阻      不要630可以通电   显示器也可以亮只不过是行服不可调 罢了

网友:
重点检查滤波电容 是不是漏电 和容量变小 等

网友:
主要查二次电源电路呀

网友:
滤波电容。50V47uF 。这是未来窗系类的通病

网友:
LG系统的通病就是升压电容容易出问题。检查升压管S极电阻是否正常。升压二极管。升压管的推动级是否有问题。

网友:
检查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

网友:
换成RF634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