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宽屏出现灰色横条

楼主(2008-08-17):
联想LXM-WL19BH液晶出现下面出现灰色横条(1CM宽),横条固定不变,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
会不会是排线问题??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
排线我查了,没问题啊

网友:
换驱动板    极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液晶面板上的行列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屏内部的驱动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的问题,很可能是行驱动出问题了,这种情况没有设备和行驱动是修不了的!

网友A:
不用看了。是屏的问题。压一下好象要150元吧

网友:
压一下,指的是什么??应该用什么设备,是返厂压还是什么地方,呵呵,说清楚小弟好学习学习

网友:
tab帮定坏了,从新绑

网友:
是屏有问题,我接了几台反正是修不了,后来返厂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是屏的问题。压一下好象要150元吧

在屏的侧面 用排线连接在玻璃基板上的几个驱动芯片。
想了很长时间 没找到好的办法来压好它。 用带导热橡胶的T型烙铁头压过 没有成功。
谁有好的办法请介绍一下。

网友:
屏的侧面排线有问题,连接在板上的还可以接上,如果是连接在屏上的手工就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