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大家不要笑 ,被雷击坏的液晶。已经解决了 。

楼主(2008-08-17):
我有台联想的显示器,是被雷坏的。压敏电阻的型号为7n471k。。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用蜂鸣档测量是无穷大的。电阻档也是无穷大,清问这个是好还是坏。。如果坏了怎么代换。 用热敏电阻可以代换吗?新手的问题大家不要笑。

已经解决了。没办法只有换原装板了。呵呵。新手不会修就这样。

网友:
这个东东坏了用一导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压敏电阻并联在电路中,不能导线连。。
应急修法,可以不接。。。要找换的话,找个击穿电压是470V的压敏电阻。。
不能用热敏电阻,两种原理不一样。。

网友:
找不到就不装!!!!!!!!!!!!!

网友:
7n471k确实是压敏电阻,不是热敏的。
应急时可以不装。
按楼主的现象看,还有故障,建议送修

网友:
可以不装,不可用线短接。短接后烧保险,

网友:
我用万用表查的是两端无穷大。
对比了一台好的。也是无穷大, 我想我的这台压敏电阻应该是好的。

网友:
建议送修吧,不然故障被扩大了的话,维修起来就更难了.

网友:
串联在电路中的一般直接接就可以使用(找不到的话),并联的不可以直接接,否则会出现炸机故障

网友:
是开关管坏了,还有IC

网友:
啊。究竟这东西坏了怎么换?

网友A:
你说呢
   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的输入端  当电压超过额定值时
  自杀身亡  丛而也将保险烧断来起到保护的作用
   呵呵 当然是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呢
   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的输入端  当电压超过额定值时
  自杀身亡  丛而也将保险烧断来起到保护的作用
   呵呵 当然是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短接

精辟!!!!!!!!

网友(2009-07-20):
口误吧?压敏电阻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