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池能否用普通纽扣电池串联代替?

楼主(2008-08-17):
请教各位;笔记本CMOS电池,2.4v的充电电池能否用3v的普通纽扣电池或是台式机的大纽扣代替。电压差0.6v没关系吧!电脑运行时对这个电池有没有充电的功能?我是新手在此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
没试过,最好加一个小电阻

网友:
我用过好多个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的只要有地方放就性

网友:
没问题,性质差不多,

网友:
我用过,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原来是充电换一次性的,不会对一次性电池充电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示。看来可以用普通电池试一试。谢谢!

网友:
用主板电池不好点吗??

网友(2009-03-30):
这也能行吗?佩服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