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845GL主板怪现象!

楼主(2008-08-17):
今天修块MIS845GL主板问题是不开机 我强开了下试试 一起都能过 !估计I/O应该没问题 !于是就换个晶振 原来的型号是S373 的 因为找不到 就找个32.768换上去 !可是换了还是不行! 我试着量 下I/O的开机电压看看没有跳变!当我测的时候点开机 竟然开机了而且一起正常 可是我断电在开机就没反应了!于是又重复刚才的动作 又能点亮了! 怪了 还真没遇到过!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换试一下.看.

网友:
在开机旁边有个小管子好像7114的管子又可能不好

网友:
拜托能不不能来点专业的啊! 这些问题我都注意到过 !

网友:
呵呵,大家都是在讨教啊,高手估计应付不过来

网友:
有测过开关脚电压不`?IO发出的拉低信号呢~?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设备处在临界状态,当你用表量的时候,改变了临界状态,满足了启动条件,所以启动了。

网友:
最好把换掉的晶振旁边的电容也换了。

最好把换掉的晶振旁边的电容也换了。用手触摸后能启动的通常是晶振和旁边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