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保护怎么办?

楼主(2008-08-17):
有一台21寸的三菱显示器。就是日本的那种洋垃圾。原来包坏了。换了个保后。高压有了之后就消失了。把X保护脚空开。高压帽就叭叭的打火。怎么解决。高手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把高压帽处的地放处理干净, 涂上灭弧济.不知行不行.

网友:
可能还是你包的问题吧。进口显示器的包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代用的包是用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