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P复位灯不亮,南桥发烫

楼主(2008-08-17):
技嘉848P主板,全板无复位,RST灯不亮,南桥发烫,南桥供电正常,主板不工作。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南桥供电I.5可有,是通电热还是开机热?

网友:
VDDQ是否为1.5V?

网友:
如果确定没有电压短路的话,就把发出1.5V的管子换一下

网友:
VDDQ为1.5V,还有一个问题忘了,自动开机,我想应该不会致南桥发烫吧.

网友:
开机热可能南桥少了某组电压,上电热南桥肯定有短路。

网友:
技嘉845g的复位灯长亮,诊断卡跑--

技嘉845g的复位灯长亮,诊断卡跑--,cpu不工作,是什么个情况啊

网友:
建议下

查 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PCI 复位是否正常  插假负载 测  CPU  复位  VCC PG VID0-VID4  是否正常

网友:
同问 我好像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