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50

楼主(2008-08-17):
有一块技加k8n51gmf,查了cpu与内存供电都正常,BIOS也重写过,没有复位信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我遇到一块联想板子也是检测卡跑50,我说复位有毛病,我修不了,找别人修吧 ,我才自学半个月

网友:
1    I/O损坏
2    SB供电不正常或SB坏
3    BIOS
4    NB坏

网友:
取下BIOS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显示器停在主板厂家LOGO处,诊断卡显示50,换了BIOS、南桥,依旧,可能是北桥或I/O坏了,再试试看

网友(2009-12-03):
郁闷啊。。我刚补焊北桥,挂了一块

网友:
主板跑50请检查复位信号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桥或CP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吧

网友: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看LZ的主板号为C51,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昨天我有一块板也这样,把C盘格了,重做系统就行了(要换IDE口,没什么道理,但修好了)

网友:
c51的主板,北桥虚焊的机率高些,但有些c51板加焊过北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也有块是这样但换给北桥供电管后好了,你试下年

网友:
补焊桥吧。。。。。。

网友:
当50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板子当50的话紧跟着就是断电,初步的思路是cpu发出地址后没有数据正确返回给cpu,cpu收不到正确数据就自保护(断电),这种情况有可能坏的芯片有很多,比如bios的问题,比如sb工作条件问题,比如总线问题等等,没有看到板子,只能给你提供个思路了,请各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