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内存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08-08-17):
一台海尔A650 965GM北桥 现在内存供电对地002正常应该在4XX,我拿掉电感测是后级短,相关电容都排查过
谁知道后级供内存,加给北桥还有那些地方?请教个思路

网友:
谁知道给点思路!

网友:
北桥可能翘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了北桥看看呢?  不知道楼主还想要什么思路

网友:
我看来,也可能是北桥出事,你把CPU拿掉测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和背面的电容。

网友:
同意五楼的,先测北桥电容的阻值吧,

网友:
我也想是北桥!但还是希望大家能给个不同的答案,因为我没有BGA

网友:
北桥 很难换的。北桥芯片用BGA很容易坏。

网友:
内存供电找线路,先排除供电了再看北桥,不要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2009-04-02):
你看一下是负载 还是电源短路      这样再去修

网友:
用一伏三安电流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