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万用表

楼主(2008-08-17):
改装的后的万用表已经用了快一年了 没有任何问题 。充一次电最少可以用半个月。
充电器用手机万能充
改装时 适当调整34068第五脚的电阻阻值 使升压后的电压在9.3V左右  电压过高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记得要修改一下原来的开关电路 我是把原来的延时断电功能去掉了 用原来的按钮开关直接来控制电池的输出。

网友:
顺便秀一下我的BGA铁板烧。
上面的可不是台灯哦 那是红外加热。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呵呵,工具在家用还行,要是给我拿到外面,总觉得有点。。。。。

网友:
看来是一个爱动脑筋的DIY,很好。

网友: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种境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