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上来求助了

楼主(2008-08-17):
一块杂牌845集显主板,SB:FW82801C AW
IO:w83627G-aw
COMS:SST 49LF002A
478针负载G和复位电压低0.30和0.48V,其它的电压正常
诊卡:复位灯常亮,PCI复位电压和IDE1脚电压为0,看资料说这2个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跑IDE1脚线路,接电阻33欧,然后一路到IO第30脚 (查类似的PDF标为LRSET)一路到COMS芯片第二脚,测IO和COMS这2路输出电压为0.还有一路到到PCI复位.
内存:1和7脚电压正常.
南桥:旁一个1117 ,待机电压-----3脚输入是3.4V中间脚输出是1.92V,1脚为0.7V,感觉这1.92V有点不对劲,测了接1脚和2脚电阻正常,换了一个1117都一样.拿掉1117后,PCI和IDE复位电压有,诊卡复位灯灭.按复位针没反应.
北桥:待机由5V转3.29V
在板上找不到有74门电路,用过挤压法试过板.触发后复位排针有5V电压.点开机针可以关机.

换过IO和时钟,晶振,难道是南桥坏?

网友:
这是全板无复位。如各供电、时钟没问题。跑跑ATX的PG线和复位开关线。复位由南桥发出,要确保南桥各供电正常。

网友:
先保证南桥的供电,再查io。
估计io差不多

网友:
跑复位线路

复位线路有问题,门电路,南桥.红5V到南桥,PG,复位键到红5V.

网友:
没看到有门电路,此板没有AGP槽,换过IO和时钟无效.下一步不知查哪了.

网友A:
看看CPU工作了没有?

看看CPU工作了没有?我遇过CPU坏了全板没有复位的。拿下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工作了没有?我遇过CPU坏了全板没有复位的。拿下CPU就好了。

我上的是假负载,ATX20针PG线对地阻为无穷大,找不到是接哪的

网友:
测一下IDEAD线对地阻值,PCI的AD线对地阻值

测一下IDE的AD线对地阻值,PCI的AD线对地阻值,USB数据针对地阻值,CMOS接南桥那根针的对地阻值.可以判断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
cpu座是BGA焊吗? 压CPU看看有没有反应或者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