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0BA雷击,有显示无背光,已解决

楼主(2008-08-17):
三星930BA雷击后开始不加电,电源板DM0465R烧掉,更换后加电,侧过来能看到显示图像,不过无背光,四灯单高压线圈设计,16V电压一直查到高压线圈前面两个八针贴片芯片,就没有了.请教这两个芯片型号做用,或者可以用什么替换,芯片上面字是4512C AA6K7.谢谢.

网友:
电源板接驱动板部分标明的电压是15V和5V,实际量出来是16V和5V,应该没多在影响吧.4512C右边的驱动IC型号FAN7311拆下来之后量14脚接地.能否判断为损坏.附图为7311资料文档.找了一下,好像网上没有卖7311的,应该怎么解决呢.麻烦了.

网友:
14为PWM一路输出。此脚对地短路。可以测一下所接的场管。是否对地短路。要不就是PWM坏
看来只有买个通用板了
大约不到40元吧。
只要接三根线就可以了。--电源--GND---控制线

网友:
用通用板电压有没有问题,好像现在通用板是12V的,这块板子是16V,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会的。10V-19V通用

网友: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到电源去飞线接一个12V过来。

网友:
改板吧,又快,又便宜,4灯小口才21块钱一条,10-19v直接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已经改成功了,谢谢,不过运气不好,买了四根高压条,到手就有两根是坏的.哎.最近比较背.

网友:
改板吧,又快,又便宜,4灯小口才21块钱一条,哪里有卖

网友:
这东西在广州的满大街都是啊,如果大量拿,价格还有得少呢,
2灯的价格在10块钱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改成功了,谢谢,不过运气不好,买了四根高压条,到手就有两根是坏的.哎.最近比较背.

这东西如果是买新的有保的啊,而且是保一年的啊,才二十块出头的东西啊,

网友:
我这有卖的,一,两块20,,多了15,,,欢迎购买,另有驱动板,电源板,

网友:
高压条真便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