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M 开机CPU 不工作

楼主(2008-08-17):
我今天接了一个,联想 旭日410M  的机子,可以开机,开机路0.2A
CPU没有核心电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个机是别人修过的,但CPU供电芯片没有换过,供电芯片是:MAX8771
还有就是有输入5V但是没有输出,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不知道那个有这个本本的图纸
和MAX8771 芯片的PDF 就好了啊!

网友:
410M没有图。8771有很多。。。。

网友:
不要先这么快定断是芯片坏了,先查各项工作条件,例如VTT是否返回PWRGD给MAX8771,还有VCORE_ON是否有效,这些信号都有效了,用示波器量输出如果有一吓触发,那就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的时候没有查清楚,时钟金振没有起振,金振没有电压!
我还在查怎么回事!
9脚没有3.3V  电压

图纸上看3.3V是从R189过来的,  没有R189电阻,我就上了一个R189电阻,金振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同样的问题410M主板,请教LZ搞定没?搞定了给个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主板极难维修,而且故障率高

网友:
新手,很多機型還沒接觸到,學習中

网友(2009-04-21):
我的是410M
进水后主板烧了
这个主板多少钱一个?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论坛有410M图纸

网友:
见过410M 觉得和410L差不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