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的cpu各项电压是多少啊,新手求助!

楼主(2008-08-17):
时钟,复位,pg,总线基准,cpu内核,串行总线,vtt调整,
这些电压在假负载上没有标出啊?
知道的大哥麻烦说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核心电压1点几V~
HT~1.2V
PG RST一般2.几V正常~有电压就行`
VDDA~2.5V~相当于845的VCC-VID~
这些在坛子里都查找的到自个没事多看看吧~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主供电是1.39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