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看看我的FX5200测出的MATS结果!!

楼主(2008-08-17):
大家看我照的照片。
名瑄的FX5200,进系统就死机,开机自检时有竖线!!!哪里坏了?显存?GPU???
照片

网友:
高手们,点击可以放大看!!
在来张背面的

网友:
你测试到一个点,FBA62,一般来讲应该室GPU空焊。有935的话,回焊一下应该就OKl了。

网友:
PS:你的MEMORY可以打到点的,你可以找到线路图,找到FBA62在显存上的这个点,对照其他的显存,一打就出来了。

网友:
完了,我没有设备,也没有铭暄的这款显卡的图纸,这款显卡好像不是公版的

网友:
这种黑色的显卡GPU坏的多

网友:
学习中,我的显卡也有相同的情况!

网友:
我感觉不像是脱焊,肯定是gpu烧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两个颗粒

网友:
GPU补焊下就好,一般竖道是GPU

网友:
FBA62怎么找啊,

网友:
先把右边最下边的一颗和背面的一颗的1-13脚和62-66脚加焊一下,可能是有一个脚虚焊了,要是加焊了还是不行的话就只有加焊GPU了,可能是GPU虚焊了!!!!

网友:
反正记住先补焊,如不行,再搞GPU.再搞不好就扔掉,没有办法,因为这里的高手从来不把MAST的真正测试法告诉我们.我们学到的也只有这两招了.

网友A:
是啊`~我也只是用那两种方法来修显卡的。气。。。。不过我看那些竖线搞成那样子```多数是显存的供电不足, 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 我也看不懂 不过我看别人修过是显存坏了

网友:
搞二搞去,就是焊,显存和GPU ,不行就丢:L
MATS真正的说明书,就是没人给

网友:
我觉得是U17或U13,U17的可能大些~~~短接那颗显存的5,6脚,再跑一下MATS,上结果看看~~
[
]

网友:
根据,楼主的报告,U11 或U13加焊,
刚学的一招儿,

网友:
是U17坏了.你补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