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展电源5V3.3V同时对地短路

楼主(2008-08-17):
5V 3.3V  同时短路,两个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都没问题,拆下测的,后级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短,再没招了

网友: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3.3V对地阻值时,蜂鸣器会叫的,别误判了。先测绿线是否有5V电压,若没有先修它吧

网友:
短路故障还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试直观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