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长城1770df无显示,cpu无行场信号输出

楼主(2008-08-17):
自己用,坏了好多天了, 好不容易把开关电源修好,求助, 谢谢.....

有RGB信号接入, 灯由黄变绿. 无高压. 行也没有工作, 经示波器检测, 发现行、场信号已加入到CPU(wt6116)的39和40脚。38脚有波形输出,但是32脚(VOUT)和33脚(HOUT)都无波形输出。。请问32、33脚输出与什么有关系。 由于无行场信号输出,所以行不工作。。 (CPU能检测到分辨率变化,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CPU坏了)。

再问 是不是与存储块的内容有关系??

再次谢谢

网友:
问题要说清哦...兄弟...

这款显示器是比较好修的哦....你把问题说清些..好不...像你这样说.别人如何回答你呢..

网友:
谢谢提醒:

有RGB信号接入, 灯由黄变绿. 无高压. 行也没有工作, 经示波器检测, 发现行、场信号已加入到CPU(wt6116)的39和40脚。38脚要波形输出,但是32脚(VOUT)和33脚(HOUT)都无波形输出。。 请问32、33脚输出与什么有关系。 由于无行场信号输出,所以行不工作。。 (CPU能检测到分辨率变化,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CPU坏了)。

再次谢谢

网友:
高手些来阿。。 自己顶下

网友:
只要CPU正常工作了。这两个脚是有波形输出的。你可以先看一下行场振荡IC的供电是否正常。因为这个电压会受MCU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