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电源怪故障,各师傅帮看一下!

楼主(2008-08-17):
技展300PX(3C),接上主板装上硬盘可以开机,(810板加733CPU,)但加一光驱,光驱一高速读盘就会重启,双硬盘有时也重启.
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足啊?
12V正常,3.3正常,5V正常,绿线待机时还不到4V,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谢谢了啊,
cpu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电源不行了
拆开看看电容有没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接上四五块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载不行了,检查电容和整流块。

网友:
四五块硬盘肯定是不行了,上三都不行,电容没发现有鼓的,那个二个并在一起的整流管正反测都是210多(二极管档).其它的次级上的二级管都正常.
继续边查边等......

网友:
"二个并在一起的整流管正反测都是210多"是不是拆下来量的啊,是的话就是坏了,换了再说

网友:
换二极管、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