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NEO2-P求助

楼主(2008-08-17):
客户拿来机器说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点亮,上机一测刚开始跑D3在开跑00有的时候还能点亮,现在点开机南桥无负位南桥待机电压1.5V有3.3V只有3.1V南桥上面有两个20N03特别烫换后还是不行,南桥加焊了也,请大家帮帮忙。
求助

网友:
别先急着搞南桥~别的数据呢~?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其他各处电压均正常就是南桥3.3V待机电压低。

网友:
好像是南桥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