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BMa21m的笔记本坏了,0175报错,求求各位大人指教一下。

楼主(2008-08-17):
我的IBMa21m笔记本坏了,0175报错,求求各位大人指教一下。开机屏幕显示:       IBM  ThinkPad 4.O Release 6.0.w                                                                                 Copyright 1985-1999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 COPYRIGHT IBM CORPORATION 1999,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CPU =Intel(R) Mobile Pentium(R) III processor 750 MHz                                        640k System RAM Passed                                                                       127M Extended RAM passed                                                                     0256K Cache SRAM Passed                                                                      System BIOS shadowed                                                                         Video BIOS shadowed
      UMB upper limit segment address:E000
      Mouse initialized
      Fixed Disk 0:IBM -DARA-212000
      ATAPI CD ROM: CD-224E
      ERROR
      0175:Bad CRC1, stop POST task.

      Press <F1> to enter SETUP
      press <F12> to choose temporary boot device

网友:
用工具就能解开呀  一个加密狗一张软盘 就能搞定

网友:
论坛有0175解密的。。。做个加密狗。然后下个0175修复程序。刻成光盘```

网友:
我有0175工具  给你一份 你照做就是了

网友:
解密工具就能解开呀  一个加密狗一张软盘 ,把ADP3421一起换掉,以免复发

网友:
用解密狗来解一下就行了.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