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显示器是电源问题还是行电路问题

楼主(2008-08-17):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三星793MB)显示器开机瞬间有高压,屏慕会亮1秒,然后就出现间歇停振的“嗒嗒”声,按开关机键可以关机,从这个现象怎样去分析倒底是电源保护还是行电路问题引起保护呢?
可以将行电源断开,直接测试行供电吗?这样可以区分电源还是行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是高压保护了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高压保护吧..你可以把行管去掉看...滴滴响是继电器的声音吧..次级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把行管去掉.如果继电器还有滴滴响的声音.那就不是行电路上的问题..你可以查一下二次电源是否有问题.可以肯定你这个问题绝对不是电源保护的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行管的电源瞬间是多少伏.也可以个100W灯泡试..以免烧行管..

网友:
你断开行管的集电极  接一个60W   或100W的灯泡做假负载
   要是灯泡亮  且正常发光  说明电源电路是好的
     要是异常就说明是后级电路

网友:
像你说的这情况是后机的问题呀。
重点查行电路

网友:
三星的保护电路比较好。高压不工作时会出现继电器保护。电源负载能力有问题也会继电器保护。具体由那部分引起的。只有用灯泡作为行部分的假负载来测试一下。但这时还是会出现继电器保护的。你只能用表瞬间监测一下电源输出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如能点亮灯泡。瞬间各输出电压正常。电源负载能力方面的问题便可排除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小生有一点担心,就是假设将行管拆下来,再测试行供电,会不会烧行供电的稳压管啊?
另外此机好像没有继电器,像是线圈通电的声音(像电视机A3电源那种,没有继电器控制),不像继电器那样清脆的响,
请高手给一张三星793MB的图纸,谢谢 !

网友:
高压包匝间短路也回引起  可以短接行激励变压初级  让行电路后级不工作  如没滴滴响  便是行电路问题 反之就是电源故障

网友:
太好了 又长知识了 很好

网友:
短接行激励变压初级,会不会将行激励烧坏,因为它的CE极直接通电导通了,用一个小电阻并在线圈上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行激励变压初级,不会烧坏什么。激励变压初级并电阻难说!
最方便是断开行供电电源,二次电压前端。主供电电源上一定要并接60W灯泡假负载!开机看电源工作没有?并测一下电压是多少?

网友:
分析方法

先接假负载,可判断是电源还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