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300GT 128M的BIOS

楼主(2008-08-17):
显卡是七彩虹的天行7300GT-GD3 128M F20

其它代换的也可以,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从别的牌子找个同GPU的,如果显存不同就用NV的BIOS编辑工具改成和你这块相同频率的在刷

网友:
显卡已经修复了,不是BIOS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1203-1-1.html

把原卡的BIOS备份上来

Colorful 7300GT 128MB.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