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能测片选吗

楼主(2008-08-17):
示波器太贵,也不会用,想请教一下用万能表能量得出片选信号吗,能的话是量哪里呢?

网友:
可以,不过是指针表比较好看一点.BIOS的22脚是片选信号.
如果不正确请各位老师指正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详细点吗,测量结果如何判断有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