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VID线和电源IC工作条件问题?

楼主(2008-08-17):
在贴子里看到测电源IC工作条件,有一条是要测VID线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测量判断是好的,还有SS脚电压和EN信号是什么意思?
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假负载 量 关于信号 还是参加论坛的远程培训吧

网友:
可以说详细点吗,用假负载量,怎么样才算好的

网友(2008-10-02):
VID
VID线对地阻值应该一样,具体的位置根据CPU接口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