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亏大了,卖出的本本又退回

楼主(2008-08-17):
二手联想昭阳1510C本本,收回时是CPU风扇坏了,(550的U)后来拆下显卡上的风扇用胶粘住,可是风扇插在主板上面开机也不转,后来又别处直接引5V来接风扇,还不错,用起来插爽的。

隔天卖出了,客户用了一天说,本本坏了,啊,我晕。拿回一看,是用胶的风扇掉下来,风扇卡住不转了。

不理了,插电一按,果然不通电,能看到指示灯闪下就灭。心想会不会是CPU挂了,拿下CPU,再插电。按开关能通电了。现在头手没有这种CPU,不知是不是确定CPU烧了,还是说主板上面也有烧坏的元件,望大家帮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
风扇都掉了CPU还好的了吗肯定是挂了

网友:
表示同情

同情你啊!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
找块这个U吧,应不是太贵的!!!

网友:
不知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也会不会烧了...正在够U中

网友:
同情.....

可以把风扇的图片放上来吗?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有的话, 送你一个没问题.... OK ??

网友:
拆开散热器看看里面的风扇,或加我QQ谈296329770

网友:
老大,用胶贴风扇,风扇一热不就完了吗?学点常识

网友:
风扇掉了,肯定CPU挂了,换CPU吧,别的地方不会出问题,

网友:
风扇掉了,CPU可能烧了。

网友:
不能这样搞呀,风扇一定要搞好呀,这是一重要的性能参数呀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胶?

我用胶粘风扇没一次是自然脱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胶?

我用胶粘风扇没一次是自然脱落的!

就是平常修理电视等上用的软胶,用胶枪的那种胶棒

网友C:
用胶粘住,一看就是倒江湖啊,自作自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平常修理电视等上用的软胶,用胶枪的那种胶棒

兄弟,你用的这叫热熔胶!,这东西,一遇热,就熔化了,难怪风扇会掉了。

网友:
AB胶好  呵呵  蜡烛胶是不行的

网友:
先查一下CPU供电IC,如果没问题,就找CPU吧,用胶粘,也不能用棒棒胶啊,那是一热就化的,用AB胶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胶粘住,一看就是倒江湖啊,自作自受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以为不会容化的。哪想到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做生意肯定有亏本的时候 大哥再等等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