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78G 满屏粉色光栅

楼主(2008-08-17):
原来该显示器OSD故障,好不容易把显示器线路板取出,(竟把视放板从管座卸下)查看按键直接与CPU相连,用表测是好的,断开按钮与CPU 连线,装回线路板,通电,OSD问题解决但是字符成蓝色,断电,把视放板卸下重新插上,出现大问题,变成满屏粉色光栅,无法看清字符。求助!

网友:
不是磁化了吗???说的详细一些啊

网友:
看一下是否像楼上所说的。显示器被磁化了。放好显示器。用菜单中的消磁功能消一下看能否消掉。如果还是缺色的话。检查一下视放板是否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字符成蓝色后以为视放板没有与管座插好,断电,把视放板拔下重新插上,变成满屏粉色光栅,(无法看清字符)。另外,刚通电时显示器右边中点处有一大约二分之一壹分硬币大小的浅色(比粉色要浅),数秒钟后变成约三毫米宽的浅色长条(显示器右边)。

网友:
每次的拆装都出现不同现像,换个管座试试.

网友:
像是显示器磁化啦 。
你消磁试试呀

网友:
但是却现出满屏光栅,无法看清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