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08-08-17):
一台联想旭日150,开始为不上电,3.3V电感边上有个小电容短路了,换了之后按下开关,硬盘电源2个灯亮下瞬间就灭了(直流电源有短路的现象)。。。再按再亮,现在发现内存供电短路了,可周围零件都拆遍了,也没整好,有那位兄弟修过这毛病的点播点播~

网友:
供电的确有问题,拆了供电场管边上2个反接2极管,不短了.不过少2个2极管开机的话不会有问题把?

网友:
试了反接2极管不装也一样开机就掉电,把CPU供电场管全拆了风扇倒能转几秒,

网友:
呃。。。刚看了置顶贴150的通病,补焊了下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看看温控芯片有无问题

网友:
旭日150通病 这病让我们赚钱了

网友:
厉害  学习  学习    我修的这个机器桥坏比较的多

网友:
厉害  学习  学习    我修的这个机器。

网友:
那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拆掉没有多大的影响啦

网友:
又碰到一台。。。这次补焊没用了,开机瞬间掉电,有点短路的感觉。。。各位大师,咋办?这次该查哪里?

网友:
感觉不是他的问题,我把他拆了都没用。。。刚发现内存供电的电感短路了,在查。。。

网友:
内存槽周围的东西几乎拆了一边了。。。还是短- -!

网友:
是电源芯片通病!修过几台!

网友:
现在内存2.5V供电对地短路。。。

网友:
没人帮忙。。。谁指点下啦~

网友(2008-09-17):
虚焊

CPU供电芯片加焊OK

网友:
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

网友:
2.5V内存供电,同时供北桥,供电元器件都拆了还短的话,可能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