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屏

楼主(2008-08-17):
主板每次启动都蓝屏,系统都装了好多次了,没办法

网友:
楼主数据~~主板型号~你怎么什么东东都不给我们~~叫我们怎么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内存条啊

网友:
我这两天连续碰到两块主板也这个问题!
换了N个系统都不行!一进启动就兰屏
不过
有一块主板装XP2 7.3就行,另一块装XP2 8.0的就行了,其它的系统都不行

网友:
请 把你的问题 说清楚点 主板型号 蓝屏代码多少

有无元件发烫  换内存  显卡 风扇  试试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换南桥,基本是可以解决蓝屏问题,但要保证硬盘也没有坏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