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斯巴达克9550花屏

楼主(2008-08-17):
今天网吧送来10片斯巴达克9550显卡,原先用的都很正常,后来网吧停业一个多月后,大量显卡花屏,今天才修好一片,坏了一个显存,有好几个换了所有的显存还是花,核心也焊了,故障依旧。

看到论坛一位朋友和我一样的情况,看样子这是通病,为什么原先使用正常的显卡,在一段时间不用之后,会有这么多损坏的,搞不明白!!!
原帖: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9550

网友:
内核温度高~平时用着是连非连没问题~停了后冷却了出现了空焊~

网友:
如果是潮湿引起的话应当会潮气受机箱内温度影响自动变好吧~
因为9550的内核温度很高~导致GPU空焊了~热胀冷缩~平时因为一直用着温度也高所以焊点是连非连~而停了十天半个月完全冷却后原来是连非连的焊点变成真的不连了~所以全出现大批一起坏~
再说明下我不怎么会修显卡正在学`只是猜测~试着分折~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重在提高~

网友:
GPU我焊过了,显卡我也清洗过了,都没有结果。。。。。

网友:
这个高难度问题,你只有问下潘工了,不过我认为你可以取下来芯片重新植球啊.试下就行.

网友:
今天又修复了几片,有的是BIOS坏了,有的是GPU重新做了,修复80%完工了。

网友:
没太理解~~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批量坏的显卡~~要先烘干~就不会坏这么多?

网友: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个潮湿的问题

一般我们的存货最好用静电袋包裹,有条件的多储存些干燥剂,一个袋子放一包。

网友:
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吧,
新潮科技小俊 你生意不错呀,我是小林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