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

楼主(2008-08-17):
一联想17寸液晶,拿过来时候开机亮一会就灭掉了, 准备杀高压条,拆开一看发现打大电容和4个25V 的电容全鼓了,大电容是100uf 450V的, 找了个82uf 450v 的代换,  换上后发现闪了一下又灭掉了,而且有点烧焦的问道,突然发现高压线圈冒烟了 ,赶紧断电检查为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再点 发现一直是一闪就灭掉了,后来用外接的方法试出来有个灯管坏了,于是改了双灯的高压条,另外两根灯管不用了,免得换灯管麻烦! 装好后正常显示了 ,心想这次应该好了吧,于是拷机大概半个小时发现又灭掉了 ,指示灯显示正常,于是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半个小时又灭掉了,我再次试验,把信号线拔掉,突然屏幕上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后又正常亮了,半个小时又灭~~~~~            难道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了。具体是什么东东有问题。就需要你代换了。

网友:
灯管去保护试一下,如果去保护好的话,应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壓電解電容 100uf/450v ~ 你有用回100uf的嗎?

還是用 82uf ~ 如果你沒用100uf那絕對會有問題!~先換回100uf的再作測試吧

网友:
82UF 的电容没问题
我换了灯管就好了,感谢长风指点! 谢咯!

网友:
tg4tg4g4g

57j5h4g45g5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