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中的3.3uf无极性电容能否串联代换

楼主(2008-08-18):
飞利浦显示器行幅校正电容50v 3.3uf无极性电容  我现在手上两部机器都是这个电容坏 找不到代换的 也买不到 能否用有极性6.8uf的串联代换 ?各位大虾有试过吗

网友:
不如并几只1U的无极电容.

网友:
可以一试的  2个电容的负极焊在一起

网友:
3楼的解决方法很对。注意耐压。
希望朋友们能好好学学电路基础,有基础才好办事

网友:
ATX电源里面前级有一个藕合无极性(和行逆程大小差不多)电容,J105K,可直接代用。

网友:
6楼的朋友,105的电容只有1uF,不够3.3啊!?其实用2只50v6.8的普通电容同极相连串上就可以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