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一个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华硕k8v-x的板子 通电后自动启动 黑屏 CPU风扇转
配件从机箱中取出后最小系统 短接电源跳线无反应 主板通电 但所有风扇都不转
请教高手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感谢

网友:
查主板启动电路

先看看强启动能不能启动板子。若是能启动说明是启动电路出问题了。查主板启动电路。通常是开关跳线通过南桥或IO开机的。

网友:
刚清空了cmos后 短接电源跳线能启动了 风扇转 但是依然黑屏 换过显卡=后没有用 主板没有报警声 诊断卡显示Fd

网友:
请教是否是主板的问题 就CPU手上没有换的 已经在网上买了块二手板子

网友:
万用表有吗,什么都没有怎么修板?

网友:
我不会修 就是想确认是否主板坏了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开关针上是否有5V的电压,要是没有的话多半是开机电路有问题,然后强制开机看看能否启动,如果开不了,那你就送去修吧!

网友:
你看下开光上有没有5V或3.3V咯没有看下1117这个MOS管有没有烧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