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诊断卡显示45

楼主(2008-08-18):
一块V星945PL-NEO5主板,开机点不亮,诊断卡显示45,如何下手,请指示
点不亮

网友:
BISO有问题 刷BIOS哈 没过BIOS的

网友:
想知道一般诊断卡的代码与主板自带的诊断显示的代码意思是一样的吗?我的总出现25就卡了

网友:
45是正在检测BISO
刷BIOS 和 换BIOS

网友(2009-07-26):
我也碰到了,我先放一下电再说,因为我还没有刷BIOS的工具。:)

网友:
不过内存 量信号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