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显示器无显!!!

楼主(2008-08-18):
精英845gv-m2的主板,
无烧伤,断线等缺陷。
开机一切正常,可是就是没有显示,
屏幕发白。
郁闷!!!
】什么原因
高手分析一下。
VGA头换过了还是一样,
bios,i/o也换了,
还是一样。真的好好郁闷!!!

网友:
屏幕发白?
   你却定你显示器没问题吗?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恩 换个 显卡 内存 试试 如果是集成显卡把 头子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老的pci接口显卡看看

网友:
显示卡接触不良.....

网友:
845gv-m2是集成的,
内存,cpu,都换了,
显示器确定是好的,
街头也换了,
还是一样,
没有AGP插槽,
郁闷!!!
为什么会白屏?

网友:
学习......................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主机电源不要开,视频线不要连主机,开显示器,如显示器有“没有连接”之类的提示,则显示器是好的。连接视频线,开显示器电源,看看有没有“无信号”之类的提示信息,开主机电源,“无信号”之类的提示信息应消失,否则可能主板集成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开机白屏,
一切正常。
有显示,白色的。什么也没有,就是白色的屏幕》
什么原因,真的好急。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是否考虑VGA接头与北桥之间的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查查RGB的输出有没有,对地阻值是否正确,然后用示波器看一下行场同步波行是否正常,全部不行的,写BIOS,全部都有的就换VGA头。

网友:
显示器能调出菜单吗?如果能显示器就没问题,这种问题应该是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测一下VGA所以的输出正常吗?可以找片一样集成的板对比下

网友:
1,是输出的线路有问题
2,你用的是GHOST系统,可能会出现驱动原因所造成的
以上2种情况我都遇过,不过第2种见了几次了,一定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