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的竖排彩带维修问题

楼主(2008-08-18):
二手买的DELL显示器,最近屏幕中间出现了一条大约5CM宽的彩带,不知道是不是排线出问题了还是驱动出问题了?像这种竖排的彩带好修不?高手请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
怕就怕屏坏了

网友:
不会这么倒霉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电路到屏之间的软排线空焊引起的

网友:
我修了N多的这款LCD,就是屏坏了,是明基代工的DELL

网友:
我修了好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两位高手的意见都差不多,看来不是排线就是屏或者是驱动问题了,好像都要专的焊接工具才好搞 不知道能不能跟换手机排线一样烙铁加风枪来焊?
有没有什么具体意见?

网友:
坏点百分百是屏问题,竖线不一定是屏问题,把屏软排线重焊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