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品牌机主板遭雷击

楼主(2008-08-18):
无待机电压,强制FF,南桥待机缓慢升温,已经摘除网卡,1117对地
精英代工SF2/648FX

网友:
ding....ding.....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摘了网卡
3.3VSB如果还是短路
那南桥多半挂了

网友:
已经确定挂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换个865板大了,机箱放不下
换个SIS650居然不支持200外频,最高133,主板除了5V/5VSB跳线以外就是音频接口上面有两组跳线,不知道什么意思,连COMS跳线都冒看到

网友:
准了,就是南桥费了,内部短路了,绿线入南桥,南桥对PWON线,PWON应有5V电压,复位现在也应有5V.

网友:
嘿嘿,我试下了
PW和复位无电压,强制南桥剧烈发烫,南桥附近小贴片基本穿了

网友:
你把1117拆了在看是不是短路。 有可能1117坏,引起得。

网友:
1117在AGP插槽后面突起的部分里,不破坏插槽取不下来,不想破坏该主板品相以免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