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的奇怪问题,急!!!!!!!!!!!!!!!!!!!!!!!

楼主(2008-08-18):
今天接一块客户主板 华硕的K8V-XE 故障为上假负载一切正常,核心,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上了CPU后,一触发后测试卡复位灯正常的一闪就灭,但按了复位排针以后,复位灯就常亮了,没复位了,各测试点都没复位,而且按复位针的的时候,CPU座附近发出滋兹的响声,就按的时候有,不按就没有,CPU换没问题,换了好的也是这样,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下手,在线等,急啊!!!!!!!!!!!!!!!!!!!!!!!!!!!!!!!!!!!!!!!!!!!!!!!!!!!!!!!!!!!!!!!!!!!!!!!!!!!!!!!!!!!!!!!!!!!!!!!!!!!!!!!!!!!!!!!!!!!!!!!!!

网友:
你的故障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
看看CPU 座哟没有虚焊现象,上CPU,用力压CPU座,915的喜欢虚焊!

网友:
楼上的,华硕K8V-XE是VIA K8T890芯片组,上754的CPU,哪来的915

网友:
同意上面的,先解决虚汗焊的问题看看啊

网友A:
请问CUP座虚焊会不会导致无复位,我开机用力按CPU座的时候能顺利跑码了,但按一下复位排针,灯又常亮了,不过比之前的不跑码总算好多了,如3楼达人所说,我估计问题真的是由于CPU座虚焊造成的,不过现在没有BGA工具,搞不了,就好象在街上看到个美女,有得看,没得搞~

网友:
用风枪吹呀, 加热点,只能一点点小范围吹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UP座虚焊会不会导致无复位,我开机用力按CPU座的时候能顺利跑码了,但按一下复位排针,灯又常亮了,不过比之前的不跑码总算好多了,如3楼达人所说,我估计问题真的是由于CPU座虚焊造成的,不过现在没有BGA工具,搞 ...

U座虚焊会引起无VCORE当然也会引起无复位的啦,另外建议看看VCORE部分的MOS有无虚焊的,因为听你说还有“滋滋”的响声,问题已找到。